上位机如何与西门子226PLC做MODBUS通讯

楼主(2014-01-18):
请教一下,西门子226PLC做从站,上位机做主站,做MODBUS通讯,上位机监控PLC,那么PLC里面需要写相关的通讯程序吗?还是只要在系统块里面设置一下通信参数就好了?

网友A:
调用modbus库文件

楼主:
这样吗?填上数据就好了吗?

网友A:
是啊!
但请在指令前加上SM0.0和SM0.1等条件

楼主:
那比如读取PLC的Q0.0和I0.0,那么上位机上应该怎么写地址呢?

网友B:
手册里都有的
下载积分:+5(小蜜蜂) 好人啊,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