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1-19):
各位大师,麻烦帮我解答下,在CC-LINK通信的主站上有报警闪烁,并且在分站上L-RUN一直闪烁,有时候伴随着L-ERR报警闪烁,现在整个槽的通信都出问题啦,整条线都瘫痪啦,麻烦各位帮我支个招!

网友A:
用软件监控看看。

网友B:
CC-LINK诊断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这个问题 你可以先看一下接地线,基本上是干扰造成的,再就是最后一个模块加一个110欧电阻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是有高压电与通讯线短路了,造成启动时将DA与DG之间的二极管击穿,通讯信号直接接地了。感谢各位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是更换了CC-Link 模块哇!

楼主:
可以不用更换模块,就直接跳过那一站,直接将上一站与下一站的DG短接起来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时间久了可能会造成信号的干扰。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查出是24V电源线转角的地方略有短路,通讯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