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9):
在一丝杆上,要求伺服电机以5个段速走完。在整个过程中,每个段速都有对应的路程,中间不能停顿。
例如第一段:以100HZ走完3M; 第二段:以200HZ走完2M; 第三段:以50HZ走完5M,。。。。

PLC发第一段的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我们怎么知道伺服电机已经走完第一段?,第二段的脉冲什么发?

PLC与伺服是开环控制的,

网友A:
用PLC控制,伺服编程软件根据你所需要的路径来编程下载到伺服驱动器后就可以实现了,具体你用到什么品牌的东西就去下载相应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控制,伺服编程软件根据你所需要的路径来编程下载到伺服驱动器后就可以实现了,具体你用到什么品牌的东西就去下载相应的软件。

不用伺服编程软件不行吗?用PLC发脉冲给伺服,
我用的是信捷PLC与伺服

网友B:
信捷PLC不熟悉在学习中,松下FPΣ, FP-X(C14,C30,C60), FP0R系列PLC可用数据表控制(F174) :脉冲输出指令(JOG运行:带通道指定),非常方便。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的 你就是用5段脉冲频率就好了 关于脉冲有没有发完PLC应该有专门的标志位特殊继电器的吧

网友D:
这个不难吧。使用动态频率输入,监控脉冲数控制频率转换。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E:
信捷的PLC有个指令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的,具体是哪个指令我忘记了,回去查查看

网友F:
这个没有什么难的 你就是用5段脉冲频率就好了 关于脉冲有没有发完PLC应该有专门的标志位特殊继电器的

网友G:
信捷的有条指令可以在发脉冲的时侯改变脉冲速度

QQ:84818626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什么难的 你就是用5段脉冲频率就好了 关于脉冲有没有发完PLC应该有专门的标志位特殊继电器的

赞成
QQ 20471661

网友I:
如果用西门子200来做的话,就是多段速控制,五段就是编写五个数据包,完全满足楼主的控制要求。

网友J:
加个几十块的编码器,要用闭环控制好一点,防止掉步,导至位置偏差。三菱FX3U的才4K大洋,不要说5个速度5个距离,再多5个都没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