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继电器,控制380V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4-01-19):
所有的12VDC的继电器,上面标的都是260VAC(或者250VAC),这样表明触点电压只能是220VAC的,
要想控制380VAC的接触器, 用松乐的小的那种行吗?貌似大家都在用,我用了HH54P.估计能好点!!
现在准备用HF41F/12-HS,切换电压是400V,貌似小继电器中最大的了,但是价格高不少啊!!!
貌似很多人都用小松乐的那种控制380V的接触器!
大家给个建议啊!!

网友A:
放炮也很好玩

网友B:
设计时和初次安装时都要全面考虑,编修时救急可断合容量110--120%,我的经验

网友C:
12V 继电器控制220V的接触器,在频繁动作时,继电器的触点经常烧蚀

网友D:
看看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