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我想再请教个问题:
用三菱PLC通过一款安川的伺服驱动器去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位置模式,常规情况下,PLC和伺服驱动器之间需要接哪些信号?
看资料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需要这么几个信号:报警输出、报警复位、准备好、伺服准备好、使能、脉冲、方向。

大概过程是这样的:1、在无报警的情况下,伺服驱动器接收到上位机的准备好信号,主电路开始上电。
2、伺服驱动器主电路上电完成后,输出一个伺服准备好信号。
3、上位机在接收到伺服准备好信号后,发出使能信号,伺服电机启动。
4、脉冲和方向就控制了电机转的圈数和方向。

高手们帮看看我理解的对吗?

可是我又听说,回零信号和清零信号也是需要的,不知道这俩信号有什么区别,分别有什么作用?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新手,同求答案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了,高手解答

网友C:
没用过松下的伺服,三菱的接上脉冲,方向按需要接,伺服急停,其他参数可以搞定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D(2014-02-19):
附件为三菱QD75定位模块与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接线图,自己做的项目,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共同学习。
附件: QD75与安川伺服接线图.pdf (101 K) 下载次数:1211
附件: QD75与松下A5伺服接线图.pdf (101 K) 下载次数:796

网友E:
同新共勉·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F:
来学习来了,新手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