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4-01-20):
要用12V控制380V,但是12V的继电器外壳写的都是260VAC/250VAC,没有一个写的是400V的,到底怎么回事??
选择两种型号,见图片.
HF41F比较贵,触点切换电压能达到400V.
一般的貌似也能用.............
到底里面有什么玄机啊

网友A:
固体继电器啊

网友B:
380V一般是机电才用的,建议用12V继电控制交流接触器来完成比较好。
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C:
用固体继电器最合适。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果断选择宏发 哈哈 我们公司产的

楼主:
我在纠结1.5元跟4.5元的差别,哎!!!
现在知道了,触点的容量跟电压关系不是很大,跟功率关系大!!!
zsh340

网友F:
楼主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我们俗称SSR。这个SSR就是典型的以弱电压控制强电压

网友G:
普通的中间继电器不能用么,那个比较耐用,而且很通用。
像楼主所示的那种一般厂家不一定会有现成的,一般还要单独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