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01-20):
请教大家,PLC程序修改是不是在停止模式下进行。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PLC了,三菱可以在运行中编辑而且不会停机。

网友B:
永宏和欧姆龙cp1h系统也支持在线修改不会停机 别的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C: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D:
最好在停机情况下,那样即使在程序修改过程中出现逻辑错误也有补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