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1.如图RTA中,如果VD28是5000.0,请问VB1000应该是多少才能正确运算出来送到VB32;
2.在ATH中VB2000应该是多少才能使得正确运算出VB105

总的来说就是VD28的十进制5000.0怎么编程使得输出VB105是十六进制1388,如果我编程有错误麻烦大神们编程给个列子我看看,谢谢

网友A:
RTA:是说将VD28中的浮点数按VB1000规定的格式转换成ASCII装到VB32开始的(3-15)个连续字节中输出。
VB1000前4位表示VB32的字节个数3--15,本例中最小要求是6可表示5000.0共6个码。
    后4位的第1位表示小数点表示方法,0用小数点(1用逗号)分开整数与小数部分。
        后3位表示小数点后位数,0无小数,1--5表示1--5位小数。大于5无效。
若VB1000=0110 0001,VB32“5”;VB33“0”;VB34“0”;VB35“0”;VB36“.”;VB37“0”
若VB1000=0111 0010,VB32“5”;VB33“0”;VB34“0”;VB35“0”;VB36“.”;VB37“0”;VB38"0"
若VB1000=1001    0011,    VB32“”;VB33“5”;VB34“0”;VB35“0”;VB36“0”;VB37“.”;VB38"0";VB39"0";VB40"0"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楼主:
那个小数点和小数明了,不过那个整数部分不明白啊第三个整数部分VB1001怎么它的VB32没数了

楼主:
还有第一个和第二个的整数部分怎么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