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变频器有两种输出电流?

楼主(2014-01-20):
特别是深圳产的,比如5.5G/7.5P,这个为什么会有13A和17A两种输出电流,难道变频器中有两种模块?

网友A:
适应不同负载,确有两种额定输出

网友B:
是适应负载来选择的

网友C:
它可以选择二种电机。

网友D:
一个是重载电流,一个是轻载电流吧!看看说明书

网友E:
是不是额定电流与最大电流?这需要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