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们又见面了,在此讨论和求助各位大侠,我公司有一台光洋PLC(SM-24T)它没有输出信号,在PLC的左侧有三个指示灯,一个是PWR,(亮灯正常),一个是RUN(不亮灯不正常)一个是CPU(亮灯不正常),PLC在运行正常的情况下,是PWR和RUN亮灯,现在的情况是PWR和CPU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怎么才能运行起来。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有一件先事情说明,我这边没有编程电缆和软件,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光洋的数据可以自己做吧 网上下载个软件试试

网友B:
检查CPU芯片供电是否正常,一般都是DC5V的,一般情况是CPU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C:
电源灯都不亮了 那需要检查电源或者维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