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接入使能端子时,电源灯熄灭。。。。。。。。。

楼主(2014-01-20):
杂牌步进驱动器,接入脉冲端子和方向端子都没事,一旦接入使能端子。驱动器的绿色电源指示灯就会熄灭。以前用过山社或者其他的驱动器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外部短路,
下载积分:+1(hsrx001) 真诚感谢!
肥仔米

网友B:
楼上正解,多检查
下载积分:+1(hsrx001) 真诚感谢!

网友C:
短路概率比较大
下载积分:+1(hsrx001) 真诚感谢!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大神热情相助,祝新年快乐,马上发财。 问题发现了,是PLC坏了,所有输出端子全是导通了。

网友D:
啥牌子的plc,看一下输出端com0,com1等等端是不是接电源正极

网友E:
可能接线时,正负置换了,PLC也就报废了
单手叉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