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如何远程监控与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4-01-20):
大家晚上好,小弟帮朋友做个设备,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要求增加些功能需修改程式。因路途遥远不想去,客户处又没人懂三菱PLC,所以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如何远程控制监控三菱PLC以及上下载程式,这样就不用去了。先谢谢啦!

网友A:
懒惰,起码PLC要与网络连接才能实现。

楼主:
真的太远了,没有时间呀,据说使用TeamViewer软件可以实现,不知有没有哪位使用过。,

网友B:
你把程序发过去,告诉别人怎么装的好了。

网友C:
1.PLC+網路模組---直接連結
2.在對方NB(或PC)安裝PLC編輯軟體
透過TeamViewer控制NB(或PC)來修改PLC
(NB--->通訊線--->PLC)

网友D:
最简单可以让对方的电脑上装编程软件与PLC连接起来,然后用QQ的远程控制对方的电脑来监控和修改PLC程序。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E:
用TeamViewer软件、或者向日葵软件,远程控制软件,可以远程操作电脑,我现在都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F:
QQ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G:
TeamViewer是可以,我以前经常用

网友H:
5楼说得没错、既方便又快捷。

网友I(2014-02-23):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可以让对方的电脑上装编程软件与PLC连接起来,然后用QQ的远程控制对方的电脑来监控和修改PLC程序。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下载或运行时,PLC需转换"RUN"或“STOP"开关,如果是远程无人值守,想问一下:怎样转换?可否用软件实现。

网友J:
加网络模块吧
QQ 20471661

网友K:
你把程序发过去,远程控制对面的电脑就好啦

网友L:
客户端有通讯线???

网友M:
多认识些朋友啊。楼主在哪里啊。我去帮你下载程序、这种情况我也经常碰到。我都是叫附近的朋友去帮我下载。

网友N:
QQ远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