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FX2N-1PG 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14-01-20):
我用1pg做原点回归时,如果原点时已经检测到dog信号,马达会高速往正方向移动离开dog信号后再往负方向做原点回归,这个过程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马达在往正方向移动的时候速度非常高,比我设定的原点回归速度高,因为我没有设定正极限感应器,担心在dog感应器损坏的情况下,比如信号一直on,原点回归时就会高速一直往正方向移动而撞机,请教有没有设定这个速度的参数,再哪里设定呢?

网友A:
那个1PG里面的BFM中的 #9~#11 是原点回归的设置 楼主看看去呗
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