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部分资料,技术讨论,反编译除外,继续共享

楼主(2014-01-21):
威纶触摸屏讨论,不多说了,上几个文档

楼主:
威纶触摸屏有什么问题可以拿出来讨论

楼主:
继续共享 威纶通触摸屏控制5台台达VFD-M系列的变频器

楼主:
TK6070I 在不使用三菱BD板的情况下接两台三菱FX的PLC 接线及其设置

楼主:
少有人讨论,
继续共享
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pdf

网友A:
嗯,好东西。下了几份

网友B(2014-02-25):
在学习中。有用

楼主:
继续上文档
一机多屏通讯(以太网).pdf

楼主:
威纶通以太网远程穿透示例

楼主:
附件: 穿透通讯.pdf (361 K) 下载次数:176

网友C:
请教朋友:维纶EB8000上传一个工程文件到PC,生成.rcp和.xob文件。反编译成.mtp文件,原来在屏上设置的时间、位置等参数均为零,再下载到屏,所有参数也为零。
听说.rcp文件就是保存配方数据的,用什么办法打开可以直观的看到原来设置的参数?或者,有什么办法保存原来的参数?现在的办法是,把所有的参数手抄下来,DOWN完了再一个一个在屏上输入。好麻烦。

楼主:
1、配方资料也是就RW或者RW_A寄存器上传上来生成的rcp文件时可以直接下载到触摸屏的,从一台屏上传上来,下载到另一台屏即可。
2、威纶通软件自带 配方资料/扩展存贮器编辑器 可以打开rcp文件而且编辑。

网友B:
如何实现触摸屏控制plc,怎么实现pLC把数据传给触摸屏(威纶摸屏 TK6070iP,欧姆龙 CP1E-X40DR-A),初学者 本人菜鸟一只,简单就好。谢谢!
地址对应上就可以了

楼主:
HMI TCP 通讯端口号列表:

■  远程 HMI TCP 通讯端口为 8000。

■  当透过路由器下载工程档案时,TCP 通讯端口为 20248。

(若欲透过以太网下载工程档案,请先确认路由器是否支持虚拟服务器或通讯端口)

■  VNC Viewer TCP 通讯端口为 5900。

■  VNC Http & Java TCP 通讯端口为 80 & 5800。

■  以太网穿透模式 TCP 通讯端口为 2000。

■  打印/备份服务器 TCP 通讯端口为 8005。

■  MODBUS TCP/IP 通讯端口为 502。

■  EasyDiagnoser 通讯端口为 8001。

■  FTP 通讯端口为 21。

楼主:
打开程序后提示没有图库
解决办法:   一般的是客户从别的电脑上拷贝过来的mtp文件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可先在程序编译的电脑上把mtp的文件编译成xob的文件再拷贝过去
             或压缩成cmp的文件再拷过去进行解压缩

楼主:
触摸屏死机:
          a、最好提供独立的开关电源给HMI供电。
          b、工程制作时,不要随便更改编号为3-9的窗口,不要删除3-9窗口。
          c、若用到宏指令,最好不要让宏指令一直执行(条件性执行)。宏指令中不要出现死循环。
          d、若有“资料取样”、“定时式资料传输”,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避免HMI一次处理太多数据。
          e、若有存储数据到U盘,注意U盘正常连接在HMI,且确保足够存储空间。
          f、一般HMI正常工作温度为0-45度,若散热不好,最好做些改善

楼主:
提高通讯的几种方法:
          a、提高波特率
          b、修改地址整点间隔;(0-8左右)
          c、修改通讯延时,ACK讯号值;
          d、同一窗口地址尽量设为连续;
          e、改变宏的执行方式(宏存在)
          f、通过不同的COM口连接设备;
          g、修改图片的大小或分页放置数据等;

楼主:
mt500下载线:电脑2-3-5对应HMI7-8-5;线两端都是母头;
         a、检查串口下载线的接线方式:电脑(母)2、3、5——屏(母)7、8、5;
         b、用EASY manager下载,com口,完全下载设置;
         c、拨上第二个拨码开关,再下载,换电脑下载;

网友D(2014-03-31):
请教大神,那个威纶通TK6070IP触摸屏USB下载不了啊!那个USB很松每次都提示检查USB下载线!驱动都没跳出来提示安装!!!
一、离线仿真可以显示,下载到触摸屏,如果触摸屏与PLC没有通讯上,则关于PLC的地址的元器件不会显示  二、元件下面有两种类型的开关 位状态设置开关和位状态切换开关 ,你要清楚这两种开关的区别,一种带状态显示一种不带状态显示 三、每个状态所对应的图片和文字都是自己设置的,无显示可能是没有设置,检查对应开关的状态设置 四、三菱FX自带的编程口是RS422,在威纶通触摸屏软件上选择RS485 4W TK6070IP是COM2,通讯线连接 屏这边12345引脚对应PLC那边47123引脚

楼主(2014-05-17):
没人讨论 我自己顶一个~~~

网友E:
范围广v蜂王乳

楼主:
有威纶通技术问题可以加QQ联系 2355659741

楼主:
QQ号被公司注销了 换772959439 技术问题可以加QQ讨论

网友F(2014-06-17):
我想用多屏控制一台S7-200的PLC,好做吗?
好做,屛多了走以太网,屛不多走串口

网友G:


网友H(2014-12-18):
还是高手厉害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