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RS-232)與Q-PLC(QJ71C24N-R2)連線問題

楼主(2014-01-21):
硬體:
PLC1:FX3U + FX3U-232BD
PLC2:Q02H + QJ71C24N-R2
問題:
請教一下,要如何利用232的方式來進行二台PLC的連線通訊?
是否有範例可以給小弟參考的呢?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楼主:你的两台PLC用RS232连接,距离要求很近的,很近的话就用一个PLC就可以啦,关于如何连接,你可用Q02H作为主发送端,FX3U作为从站,还要编写一些程式,程式比较麻烦,建议楼主:FX3U及Q02H都配置MODBUS模块,通过参数设定就可以连接啦!
每天好心情

楼主:
只能用RS-232。
週邊通訊只支援R2-232。
PLC-->ODT <===> ODT<-- PLC
所以要先測試二台PLC可以正常連線,之後再來測試借由ODT連線。
若是用MODBUS的方式,你有範例可供參考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都是文不對題的。
<看來是我表達不清楚,是我的問題 ^_^>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之前已问过RS485,有何不同?

楼主:
之前問過,但沒測試出來
給的很模糊,都說【設定】一下就好了
至於要怎麼設定就沒下文了
所以又來問問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