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QD75D1 自动输出, 求助

楼主(2014-01-21):
如图,哥在做QD75D1调试时候,对应伺服为MR-J2S-10A
接线只接了4根线15、16、17、18对应伺服的3、13、2、12
其他信号线没也没接到,伺服电机莫名的自动转,把空程序的CPU打到STOP状态也还在转,再把CPU关到复位状态,还是在转,换了伺服也在转;连续叫供应商换了2个模块,都一样情况,直接从代理拿货也一样, 但是换了QD75D2按以上接线完全没有这现象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是我哪里接线不对还是什么参数需要设置。以前都是用P的、 第一次用差动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你可以用电脑连上伺服控制器,检测SVON,SVREADY等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