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1):
想做一个利用直角坐标机器人上下料的机构。主要功能就是,将料盘中的物料,
通过机器人搬运到加工位置。需要原有的机器提供哪些接口,比如说完成信号,
上料信号。还有哪些?想使用三菱PLC进行控制,用哪款比较好,需要看哪些
资料!

网友A:
编程不好搞,易用性不高

网友B:
三軸運動用控製卡比PLC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軸運動用控製卡比PLC好。

同感,使用運動控製器也可以,可靠性更高
不断向前

网友D:
直接机器人内部IO控制得了

网友E:
3轴走示教嘚话,通用性还是挺高的,用3U就能搞
3U的可以做示教?需要看什么资料啊???

网友F:
大家想复杂了吧,这种机械手如果不是数控机床那种需要走插补之类特定复杂路线的,完全可以各个方向分别或者同时进行的话,完全可以用最简单的PLC来实现的,我就做过这样的机械手
所谓的机器人,其实就是机械手,不知道楼主所需要的是不是我所说的机械手??

网友A:
呵呵,楼上的,如果我要100个坐标,而且这个坐标是经常换的,工作过程会停电,会暂停,你去搞一个,最终用户易用性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上的,如果我要100个坐标,而且这个坐标是经常换的,工作过程会停电,会暂停,你去搞一个,最终用户易用性好的!

也可以做到的,只要设置一个坐标数组,可以确定个最大数譬如500,然后定义一些特殊符号,确定结束,停留时间等等;停电这个么当然使用停电保持的数据位;
剩下么就是调用坐标行走而已,只要想做,还是可以的。你要是想改,就修改坐标数组就可以了。
机械手毕竟不同于机床,需要加工各种不同的零件,机械手一旦确定行走路线,经常改的可能性不高了吧
当然可能有些复杂的场合不适用,我也不以偏盖全了,毕竟只要大部分场合适用就可以了
坐标不会经常变动的,我这个不需要插补这些,就是简单的将一个物体由固定的坐标位置,移动到加工位置。所说的机械手,是由三个线性模组叠加组成的。

网友G: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肯定做得到,只是看你想便宜点做还是贵点做,一分钱一分贷,不能拿夏利跟法拉利比。一看楼主的目的是想用最便宜的方法来解,楼主还说了用三菱的,那就是用FX3U的好性价比高,走X,Y,Z轴完全搞定。有技术和没有技术就是看你能不能省钱。

网友H:
用3U可以完成,我搞过3轴伺服,精度不错的
可以发个程序学习下不?

网友F:
这跟什么什么价钱什么货也没什么关系吧,也看应用场合的,明明要求简单的,难道你非要配复杂的,这是功能上的严重浪费啊。
我们不能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了,也不能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两者都是要不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3U可以完成,我搞过3轴伺服,精度不错的

可以给我发个程序看看嘛?

网友I:
你这个很简单的你去看下说明书就会了

网友J:
完全可以用3U          来实现的,我就做过这样的机械手

网友K:
我也做过还是很理想的

网友F:
楼主的回复证明我所猜测的那样,或许你都不必使用伺服电机,最简单的只要使用普通电机结合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之类的定点停止,复杂些可以用伺服电机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