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DP往海泰克屏PWS6A00T下载程序时,触屏提示:error,disconnection!

楼主(2014-01-21):
之前是可以正常从ADP下程序到触屏并运行的,但昨天尝试与PLC通信时,错接了触屏的COM3端口(正常应为COM1或COM2),一通电触屏就冒烟了,隔了3秒左右我才断开了电源。然后再尝试PC和触屏通信时,就出现了如题目所示的现象。
但是出故障之后,再运行触屏的开机硬件检测,显示COM1至COM3状态均为:Enable,那是否意味着端口的通信功能仍然正常?
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谢谢。

网友A:
检查触摸屏内部24V供电回路,电容是否击穿
另外,
请问是否有WIN7版本的 稳定的ADP软件呢?

网友B:
官网上有下载ADP6.7\6.5就支持WIN7 32位的

楼主:
对于触屏内部电路,我还不想打开来检查,现在想先通过代理商来看能否解决。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