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1):
各位老师好!
       我现在用FX3u的PLC控制MR-J3-A的伺服,只要伺服一通电,人机界面就显示通讯失败,伺服关闭可以正常通讯,现在把PLC,触摸屏的电源和伺服电机的主电源插到不同的插座上干扰就没有了。试着在伺服电机的主线上加了一个滤波器,也没什么效果。不知道加电抗器怎么样,我现在是想吧PLC和伺服分电源接到同一个插座上,有什么好点的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伺服电机的控制线(脉冲,方向,,,,)的24v电源不能和人机界面共用一个电源供应器,只要一共用,伺服电机插到任何插座都会无法通讯!电源也想共用一个!谢谢了!

网友A:
双绞股屏蔽线,可以帮到你!还要分开接线另加电抗器!这样保险些

网友B:
FX3U与人机界面通讯线上加磁环可以控制干扰

网友C:
应在强电主电路增加吸收电路,靠接地是无法解决这种问题的
http://www.jnling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