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各位师傅们:刚学西门子PLC,想请问一下怎样读取DB数据中的数据内容,是怎样分别地址的,在书上看到DB2DBW2,这是什么意思呀?
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网友A:
插入变量表,填入需要查看的数据块地址如:DB10.DBW10后在线监控。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可能会有一些绕,首先需要知道这个数据块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全局的是指整个程序都调用。局部的是指单一FC或者FB中调用。
系统在FB功能块中默认数据块是与FB号是一致的,也允许用户自定义。
DB2.DBW2是指数据块2中的第2个字。
  • 下载积分:+2(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谢谢你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我新建一个DB块如:DB10,我把一个数据如1111、2222、3333、4444、5555、6666、7777、8888、9999、0000、这几个数据写入DB10中,而我要把这其中的2222、4444、6666、8888、0000、数据写到另外一个软元件中西门子中的DB是不是三菱中的D数据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我新建一个DB块如:DB10,我把一个数据如1111、2222、3333、4444、5555、6666、7777、8888、9999、0000、这几个数据写入DB10中,而我要把这其中的2222、4444、6666、8888、0000、数据写到另外一个软元件中西门子中的DB是不是三菱中的D数据寄存器。

    新建的数据块内还要自己设置存储区域。
    DB10只是数据块的编号,实际的存储地址要在DB10内自己设定。需要多少个、需要什么样的都可自己来设置。
    所以,你储存这些数据的话,要建立DBW0~DBW18,依次储存。
    寻址方面,是以DB10.DBW0、DB10.DBW2……DB10.DBW18这样的格式进行;
    也就是说1111、2222、3333、4444、5555、6666、7777、8888、9999、0000分别对应DB10.DBW0、DB10.DBW2……DB10.DBW18;
    调用是也要调用DB10.DBW0、DB10.DBW2……DB10.DBW18。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谢谢您:我理 ..

网友B:
    上图更直观:

  •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感谢分享!谢谢您的解说 ..

楼主:
    地址找不出来

楼主:
    上图中那个+0.0、+2.0、是不是就是那个数据的首地址呀,如果是这样,我可能理解了一点

网友A:
    数据块地址是你选择了数据类型,系统自动生成的。
    就你贴出的数据块,我截取了一个图,这就是数据块地址了。见图。

    你用黑线圈出的地址是DB50.DBD0(因为你定义的数据类型是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