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齒輪比 松下伺服

楼主(2014-01-22):
請問前輩們
馬達細分 20bit
額定3000RPM
三菱FX3U 最高發脈波 100K/sec
假設我設定松下a5 一圈的脈波數為5000pls
plc 程式裡寫發脈波速度已設定 100k最高
但是速度還是太慢
這樣是不是只能犧牲精度?
調整a5內走一圈需要的脈波數5000降低
或者買能發出較高脈波的plc模塊??
謝謝

网友A:
我之前试也出现了这种问题,3UR 输出频率是10W,你要是想马达到达3000RPM,你得把每转改成2000

楼主:
所以就是要把伺服馬達轉一圈需要的脈波數降低
馬達才會轉的比較快,會犧牲精度是吧

网友A:
理论上是的,但是每转2000个,对一般场合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