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富士触摸屏UG221SR与PLC通信地址怎么设置的啊,那个读取区写入区分别是怎么设置的啊,最终与PLC通讯的地址是多少啊,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有没有懂的帮帮我啊

网友A:
引用楼主kingyong于2014-01-22 11:02发表的 富士触摸屏设置 :
富士触摸屏UG221SR与PLC通信地址怎么设置的啊,那个读取区写入区分别是怎么设置的啊,最终与PLC通讯的地址是多少啊,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读写区地址一般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图中的读写区设置的位置太近了,一般我们预留50个字的空间,如读入区:D0,写入区:D50。

读写区的作用在于:在PLC程序中可以得知当前POD的状态,以及通过PLC去控制POD的状态。

而最终的通讯地址实在无法回答你,只要通讯建立后,你的PLC可以提供的地址范围都可以进行通讯。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kingyong) 真诚感谢!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答,我有个疑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在读取区跟写入区之间的任何一个数据寄存器都可以,比如读取区D10 写入区D20,是不是从D10到D20都是可以和PLC通讯的
    thank 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答,我有个疑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在读取区跟写入区之间的任何一个数据寄存器都可以,比如读取区D10 写入区D20,是不是从D10到D20都是可以和PLC通讯的
    thank u

    前面的帖子中我已经回答过了,读写区只是反映触摸屏当前状态的,如当前的画面编号,当前的背景灯状态等。

    而通讯是指所有的PLC地址都被POD能访问。

    拿三菱FX系列来说,当通讯建立时,PLC的D区域地址都可以被访问到,而不是单单指读写区。

    Good Luck~

楼主:
    你好,读取区我写的是D0,写入区我写的是D50,然后重新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按触摸屏的按钮,没有反应,请问是哪里还没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读取区我写的是D0,写入区我写的是D50,然后重新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按触摸屏的按钮,没有反应,请问是哪里还没设置好

    您需要贴出您如何组态屏幕按钮的整个过程。

    Good Luck~

楼主:
    你好,按钮那些都不变的,用之前的读取区D98写入区D102,然后下载到屏幕是OK的,然后把那个读取区写成D0,写入区写成D50,下载到触摸屏,按钮就没作用了,其他的都没变,PLC程序也没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按钮那些都不变的,用之前的读取区D98写入区D102,然后下载到屏幕是OK的,然后把那个读取区写成D0,写入区写成D50,下载到触摸屏,按钮就没作用了,其他的都没变,PLC程序也没变。

    请上传你的POD程序,这样也查找原因。

    一般客户也经常在电话里如你这样的保修,到现场后,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一点问题都没。

    Good Luck~

网友A:
    或者你可以加入富士FA群:50303928,这样你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快速答复。

    Good Luck~

网友B:
    通讯参数没有设好,屏幕要设定,PLC也要设定,有机会发图给你看下,刚前几天弄了试验的~

网友C(2014-03-02):
    fuji 讀取.寫入都只各再3個寄存器不重複使用就可
    至於怎用...老話一句:查一下說明書都有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