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问题

楼主(2014-01-22):
我们有台自己设计的设备,PLC是请人做的。
这台设备的零点是用以触点开关,电极碰到开关后,就是零位,由于开关是弹簧触点
加上电极运动有惯性,零点经常不一致。
每次使用的时候都需要校对。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零位的问题?
我在深圳福永,附件有维修 或 修改PLC设置的吗?

网友A:
怕麻烦的就换个开关,有对刀专用的对刀开关,
怕花钱就改PLC回原点程序,加电机的Z向信号,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我在沙井 可以帮你

网友D:
加个近原点接近开关,变速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在PLC上加个手动归零的功能,就是相对零点。

网友E:
提前加一个减速功能或用编码器实行精确定位

网友F:
可以考虑回零点的动作主动降低速度,这样会准很多。这个方法简单,对定位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开关、速度、程式都可以改,看你的要求。
工控菜鸟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需要精确定位的话最好是用近点狗方式,用电机Z相做原点。这样的话,即使开关位置稍微有点偏差也不会影响原点位置

网友J:
零位开关要用接近开关比较好,还有你们用的是开环控制,走位是不可避免的,要做的就是要做成闭环控制.一般为了简单化,做成开环的,做成闭环的硬件上多个几百到1仟元。所谓开环就是PLC只提供定量的脉冲数,不接收编码器反回的脉冲数。闭环的相反,发出的脉冲数和反回的脉冲数进行比较,再决定发多少脉冲数。数控这东西是比较灵活的,程序可以做很大的改动,看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