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我编写的欧姆龙PLC程序有8个分支,目的是进行顺序控制,用IL/ILC指令。在仿真运行过程中,T001定时时间到后应该执行第三个分支,w10.02变为真,但控制过程到此就不进行下去了,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试过用子程序和JMP-JME指令实现分支程序的功能,但是停止调用子程序后,子程序中的输出任然保持调用子程序时的状态,而控制功能要求停止调用子程序后,里面的输出复位为0;JMP-JME实现也是与子程序调用相同的状况,请大侠指教,不胜感激!PLC型号为欧姆龙CP1E-N40,程序见附件。
附件: IL测试.rar (2 K) 下载次数:14

网友A:
第4条里的常闭W10.02改W1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条里的常闭W10.02改W10.03

非常感谢,我调了好几次,就是没发现问题在哪儿,还是太粗心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侠,我在PLC程序中设了W30工作存储寄存器读取T1的当前值数据,仿真过程也看见传过去了。我想把这个数据传到组态王中,在组态王里也定义了相应的数据变量,然后用文本显示,但是不成功,监控时,数据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定义错了,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