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我家在农村,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家用的日光灯管和电子镇流器坏得非常快,每次回家家里亲戚啊总有一些等着去修,我看了一下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左右,有的甚至都不到,每天工作不到3小时)。我也想过会不会是质量的问题,我也尝试过更换质量好一点的产品,但是效果并不以为然。在厂里我也修过日光灯,只要不是高温,过电压,潮湿这些因素存在, 一般的T8荧光灯寿命都可达到6000小时左右的。然后,我想到是电压不足,我测过高峰时电压才170V左右,电压低会不会是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呢?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是的话,我要找电力公司算账去。

网友A:
这跟每天开关的频率有关。在工厂一天开关的次数不多。

网友B:
不会吧,我家的日光灯用了几十年了,最起码也是十几年,应该是90年代的产品,那个时候我们村上装配的,现在也还在用着呢,至多换过启辉器1,2个,老式的整流器,基本不坏。

网友B:
高峰时才170??
不可能吧,这么低的电压,电器能工作么??
你们那难道就用电灯??

网友B:
电压低了,反复启辉,的确容易坏的

网友C:
电压低,稳定的话日光灯也不容易坏,只有电压波动大才会引起日光灯和整流器的损坏。

楼主:
用的都是电子镇流器,不存在反复启辉造成的。

网友D:
电压低有影响

网友E:
同感 跟我家里面一样。 电压低的可怜。。。

网友F:
电子镇流器,质量寿命本身就一般化,特别是在农村市场。还有节能灯,这就是节能不节钱的来历。
我的日光灯,电压是185V多点,线圈电抗器的那种,已经用了10多年了,大约1.5年换一个启辉器,而那些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则用个一年半载6个月的就算是不错的了。
我干活的地方,电压220V~~~~230v,电压很正常,那些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也是能用到一年的都算是长寿的了。逐渐的都换成线圈电感镇流器的荧光灯了,换上好多至少2年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坏的,除了偶尔坏个启辉器。

网友G:
一般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因农村电网线路分散,线路长,好不容易在哪儿集点资搞电网建设,又被一些贪官还要算计一点,剩下的钱也只能用不达标的线材,这样在用电高峰时,由于电网电压波动过大,电子整流器里面的开关管,取样滤波电容,启动电阻,限流电阻等元器件就容易损坏。还有一点就是换一个开关,开关在启动瞬间接触不好,也是电子整流器容易坏的原因。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H:
电压不稳

楼主:
如此分析,真的要找电力部门好好理论一下,讨个说法。

网友I:
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J:
这种问题,我没遇到过,只是灯管老化,激活不起而换灯管的比较多。我的估计是有小虫爬进去,造成某地方短路了
单手叉腰

网友K:
我遇到过的电子镇流器都是喜欢坏

网友L:
还是自己安一个稳压器比较靠谱。
不断向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电子镇流器,质量寿命本身就一般化,特别是在农村市场。还有节能灯,这就是节能不节钱的来历。
我的日光灯,电压是185V多点,线圈电抗器的那种,已经用了10多年了,大约1.5年换一个启辉器,而那些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则用个一年半载6个月的就算是不错的了。
我干活的地方,电压220V~~~~230v,电压很正常,那些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也是能用到一年的都算是长寿的了。逐渐的都换成线圈电感镇流器的荧光灯了,换上好多至少2年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坏的,除了偶尔坏个启辉器。

不错,在国内确实电子镇流器寿命不长。主要原因是,电子镇流器生产厂家选择的电子元器件都是廉价品,我有个朋友,在无锡开个做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小厂,做的东西全部都是卖给电子镇流器生产厂的。他的芯片来源就是台湾芯片厂的废品次等品等。

网友N:
我们搞电控的,总喜欢用和电子有关的产品。电子镇流器我用了几年,经常坏,搬了新家后,可断地不再用电子镇流器,用回传统的电感式镇流器,电感式镇流器装的日光灯,镇流器本身很少坏。我再不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O:
现在的产品质量不好,装修房子时用市面上标的是名牌用了一年就坏了,现在改用普通的了。

网友P:
电压不足起动就难,而起动时最容易坏.换LED吧

网友Q:
请注意!:苹果6已经问世,可悲的是 美国 的苹果6 手机 自带的地图里面,把钓鱼岛划给了日本,请大家相互转告,不要再买苹果6 的智能手机,不要做了错事,让美国人 耻笑我们中国人,。 大家注意!我是腾讯新任董事长张景成刚上任,我为了感谢广大QQ用户,只要把这个消息连发五个群,你就会连升4级。好多人都试过了,真的有100Q币。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发完10秒钟,看看你的头像

网友R:
电压不稳是坏的频繁的一个原因

网友S:
我全部用LED的灯了。

网友T:
这个很简单,它不坏看还有人请你没!为你好我是不会解答的!

网友U:
电感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不一样的,电子镇流器开关的次数越多,坏的就越快。

网友V:
直接换LED
yaanlh

网友W:
问题其实很明显,农村开关次数比较多,再加上电压偏低寿命肯定不长咯。电压最哈不要低于190V0哦。

网友X:
应该是电压低!!!!

网友Y:
电压低影响日光灯使用寿命

网友Z:
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电压不够,老是整坏启辉器跟灯管!

网友AA:
电子镇流器就是容易坏,我家电压最高时255,每年坏很多东西,家里的电器基本上都坏过一遍了,

网友AB:
大家有没有见到过,线圈的会着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