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各位西门子大侠:我有一S7200(224)PLC,运行指示灯显示正常,但是输入输出指示灯均不亮,输入接口端外供DC24V正常,面板开关打在RUN时无法在线,而打在STOP时可以在线,请问是咋回事?
sj198822

网友A:
你看看PLC的端口是不是使用了其他的通讯模式,比如自由口通讯、modbus通讯和uss通讯等,如果使用了这些通讯,PLC的端口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是连不上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请问要如何才能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PLC的端口是不是使用了其他的通讯模式,比如自由口通讯、modbus通讯和uss通讯等,如果使用了这些通讯,PLC的端口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是连不上电脑的

大侠:我用的USB-PPI电缆,使用的ppi通讯,在plc输入端给信号指示灯也不亮(输入电压24正常),在plc处于停止状态在线后,强制输出Q点,但PLC输出端指示灯也不亮。恳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4-03-09):
工控大侠:10KV高压电机星型液阻柜启动时,液阻柜内老是拉弧,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用的USB-PPI电缆,使用的ppi通讯,在plc输入端给信号指示灯也不亮(输入电压24正常),在plc处于停止状态在线后,强制输出Q点,但PLC输出端指示灯也不亮。恳请指教,谢谢!

大哥,有点常识好不,PLC设置成STOP状态是所有程序都停止运行,你再怎么强制输出Q都不会有输出指示的,1楼的兄弟说的是对的,请检查通信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有点常识好不,PLC设置成STOP状态是所有程序都停止运行,你再怎么强制输出Q都不会有输出指示的,1楼的兄弟说的是对的,请检查通信设置吧

多谢大侠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