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C,422,485区别

楼主(2014-01-23):
各位工友,我想问问:
1.RS23C,422,485这三种接线方式的区别,分别都能用于何种通信协议,我能从接线口比如9pin为422或25pin为232c来区分吗?
2.字开关和位开关有什么区别,如何区分三菱Q系列PLC中哪些软元件是字开关,哪些是位开关?
以上,谢谢各位啊!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B:
1.三种接口形式是硬件,通讯协议是软件,两者没有关系。从外形也不能辨识是何种接口。比如很多触摸屏的同一个接口可以在程序中设定为232,也可以设定为485。
2.位元件是bool量,有0和1两种状态,就是我们常讲的“点”,如x.y.m,
字元件是由16个位组成的,可以储存数据,如d

楼主:
感谢2楼版主,能加你好友?
1.RS232C,422,485硬件接口有固定的接线方式?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2.经常说的profibus,modbus等一些通讯协议,那它是不是要通过RS232C,422,485这些硬件接口作为载体?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modbus通讯协议相当于飞机,那么它只能在特定跑道上滑行,RS485接口就相当于这个特定跑道?

网友C:
我也觉得是三种接口形式是硬件,通讯协议是软件,两者没有关系。从外形也不能辨识是何种接口。比如很多触摸屏的同一个接口可以在程序中设定为232,也可以设定为485。

网友C:
字开关、位开关有什么区别,希望懂的,再将清楚些

网友D:
准确地说没有字开关一词,字开关也是用字的某些位分别去作用于对应开关的通断。
开关就是两各状态,通或断,在逻辑关系式中用一位二进制的1或0去表示,就形成位开关,其中,逻辑条件对应触点,逻辑结果对应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