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变频器

楼主(2014-01-23):
变频器显示(变频器过负载),关电重新上电,故障依旧,按面板上复位按钮,也无法排除,关机开电还是显示变频器过负载。
谁知道怎么弄
好好学习

网友A:
杏变频瓦感器

网友B:
先把负载断开,看是否还报警,如果还在报警,应该是内部功率器件短路造成过载。

网友C:
按复位好象要等5分钟,断电要等一会,用手拔电机看能动不.

网友D:
呵呵!这种变频器就这样送修吧。最好换个牌子的。

网友E:
我公司使用的这种变频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按复位后有时过一段时间就能复位,手册也查不到,不知什么原因,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F:
不要断电,5 分钟自动复位。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