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自带高速计数器的使用

楼主(2014-01-23):
现做一项目 需要12个不同位置的工位 , 用编码开关做工位选择, 用MM440变频器拖动, 编码器测距离检测工位达到信号,CPU选用313C ,
请问用313C自带的高速计数器怎么做! 重点在高速计数器的使用上 有例程最好!
急需高手解答!!!!1

网友A:
调用SFB47;
设好通道号、打开软件门,
硬件设置中将通道设为连续计数,
基本上就可以计数了。
COUNTVAL内即为计数值。

网友B:
看了这个文件你就会用高速计数器
下载积分:+1(hexiangqing)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