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如果我计数器计数9个,如何实现计数到1,5,9时触发输出?
附件: 软件.rar (8 K) 下载次数:32
曲线比直线更长。。。。。

楼主:
我自己先顶一个。。。
曲线比直线更长。。。。。

网友A:
很簡單...抓取計數器Word位子

在轉為Bin

然後使用比較指令....

打完收工...

楼主:
你先看看程序。末这么简单
曲线比直线更长。。。。。

网友B:
用ST语言功能块,CASE

楼主:
ST语言还不熟啊。。朋友帮忙写一个ST功能块嘛谢谢
曲线比直线更长。。。。。

网友A:
就是這麼簡單 沒那麼複雜

小畫家花費時間還比較多

附上圖片檔

引用 楼主:
你先看看程序。末这么简单

楼主:
要求计数是9个,你计数是10个呀
曲线比直线更长。。。。。

网友A:
如果你確定只要數到9 就把10改9就好啦

下面程式BIN指令也可以不用打

引用 楼主:
要求计数是9个,你计数是10个呀

楼主:
当计数到9的时候采集不到。。
曲线比直线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