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MODBUS通信干扰

楼主(2014-01-23):
台达PLC和四方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控制离心机启停,刚开机启动停止正常第二次启动停止后有时要按几下变频器才动作但PLC显示已动作。通讯线采用蔽屏线加了终端电阻反馈转速几秒乱跳一下。

网友A:
你的通信线总长度有多长?可采用粗一点的带屏蔽的双绞线,屏蔽层与PLC的Com相连。

网友B:
請問有沒有做 淨噪間隔!!

楼主:
没有做净噪处理,那种牌子效果好一点。

网友C:
把PLC的地址改一下

网友B:
MODBUS 協定是RTU RS485嗎

楼主:
MODBUS协议有ASCI也有RTU,现在我用的是RTU模式。四楼所说PLC地址是那个地址,台达PLC MODBUS模式下回传地址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