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特殊继电器

楼主(2014-01-23):
大家好,请教一下,永宏PLC中类似于三菱PLC中M8000的继电器是什么呀,烦请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B:
直接母线。什么都不要。

网友C:
M1924除了第一个扫描周期 其它时候都是 0

网友D:
三菱plc的m8000是上电后长闭指令。永宏里面的m1926是这个功能。
吴工

网友E(2014-08-26):
m1926不是一直ON,可以直接直线

网友F:
直接接母线就行了。

网友G:
方便点的就是直接接母线

网友H:
如图————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