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计数器不会动作

楼主(2014-01-23):
请教各位
计数器输入端我用M178.2 或其他 如输出Q1.0 动作, 来驱动计数器输入 CU 这样操作就是不会计数
我看了帮助的存储区说可以用I、Q、M、L、D 这些 我用M178.2常开来操作就是不行
S端计数器设置输入 有信号输入的 我不知为什么不行,请高手能回复下我 多谢

网友A:
用变量表监控

网友B:
你查查DB201.DBX1.7的组态是什么?如果为1则无法计数。

网友C:
计数的程序没有问题 看下外围参数的状态

楼主:
新做一个就好了,没明白什么原因,计数器没重叠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查过没有地址重置,用不同的计数器好就可以了。
想问你是否下载到cpu且运行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