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6个时间继电器控制6个电磁阀.每隔10分钟循环启动.关电上电是从第1个电磁阀开始工作10分钟后.启动第2个电磁阀.第1个停止
一次类推.谈谈大家的看法
肥仔米

网友A:
延时顺序起动

网友B:
工作的模式貌似脉冲式集尘器

网友C: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拖动啊,简单哦 但是你不能全用时间继电器,要一个普通继电器加5个时间继电器才行的哦,必须有一个自锁才能计时哦

网友E:
一个小PLC搞定

网友F:
随便画个图,楼主看看。时间继电器用数字式的应该就能满足一般要求用的
附件: 6个电磁阀顺序动作.pdf (31 K) 下载次数: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拖动啊,简单哦 但是你不能全用时间继电器,要一个普通继电器加5个时间继电器才行的哦,必须有一个自锁才能计时哦

  条件是每隔10分钟循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画个图,楼主看看。时间继电器用数字式的应该就能满足一般要求用的

  图画的不错 还缺少一个条件最每隔10分钟循环启动.最后一个动作完了 .不能从第一个开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画的不错 还缺少一个条件最每隔10分钟循环启动.最后一个动作完了 .不能从第一个开始了

应该可以吧,要不楼主再仔细看看。我有做过相类似的案例,调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吧,要不楼主再仔细看看。我有做过相类似的案例,调试过的

最后一个动作完了 .不能从第一个开始了

网友G:
这样不知可以吗?
  • 下载积分:+1(贺海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动作完了 .不能从第一个开始了

    KT6延时时间到了,就把所有的时间继电器的电切断了(请看第一副图),所有的时间继电器就全部复位了。要不楼主再仔细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KT6延时时间到了,就把所有的时间继电器的电切断了(请看第一副图),所有的时间继电器就全部复位了。要不楼主再仔细看看。

    所有的时间继电器就全部复位了
    KA1没断
    应该是KT1重新开始    KT1->KT2->..->KT6->KT1...
    个人认为应该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样不知可以吗?

    kaiyuan12345     andy003
    可以

网友I:
    用一个小PLC或自己制作一块AT2051单片机的控制板,编制一个延时循环程序,成本很低的,不过要做好抗干扰

网友J:
    已经习惯了PLC的思维,不太喜欢弄继电器回路了

网友K:
    首先按启动按钮启动第一电磁阀,然后计时,每一个计时器计时到位就启动下一个电磁阀断开前面那个电磁阀,这样就可以以此循环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已经习惯了PLC的思维,不太喜欢弄继电器回路了

    不过继电器电路精通的年轻人,多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L:
    我认识的一个这论坛里的高手就是精通继电器电路和单片后进入PLC介段很快就进入PLC通信数据处理,入行15年的他靠这一技术,2012年和2013年都年薪达到20多W.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这样不知可以吗?

网友N:
    需要USB  to    RS232的驱动哪个大神给传个啊?邮箱2233858255@qq.com
    先谢谢了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N:
    需要USB  to    RS232的驱动哪个大神给传个啊?邮箱2233858255@qq.com
    先谢谢了啊

    装个驱动人生就搞定!

网友O:
没有实际工程意义的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没有实际工程意义的呀
把它调为秒级计时,就可以用脉冲除尘控制。

网友P:
很简单吖

网友H:
支持基础技术,因为万仗高楼从地起,这论坛太多空中楼阁的速成人才,他们的很多是没随机应变的能力!

网友Q:
12楼的行
天行健

楼主(2014-04-11):
引用 网友G:
这样不知可以吗?
可以的

网友R:
也进来看看啊,

网友S:
用一个智能多路时间继电器可否能行?

网友T:
以现在PLC的价格,不建议用这么时间继电器,会给以后维修,维护带来麻烦,看来没有几根线,把这几个时间继电路连起来,并且调试好应该差不多要一天时间。

网友U: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带四段时间及四组触点的时间继电器。这样用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V:
使用顺序控制不久很简单了?或者使用十分钟的脉冲然后通过增1指令循环控制。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W:
如果只用1个时间继电器呢,哪位给个电路图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X:
的确,如果用PLC就简单多了!

网友Y:
嵌套工作方式写,就和编程一样画继电器图

网友Z:
引用 网友W:
如果只用1个时间继电器呢,哪位给个电路图
这个程序你看看怎样,根据需要在改改吧。

网友AA:
7楼正解

网友AB:
有小错误。不能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