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PLC如何令台达人机显示报警?

楼主(2014-01-24):
我用的是三菱FX3U-128MT,台达人机。知道怎么建立报警表,但是报警设置里读取地址不能用X,Y,M,S 只能用D,T,C
如果我PLC检测到电机过载,信号为X01,那么怎么把这个信号告诉人机,在历史报警表里显示对应的报警内容呢?
如果我有好几个报警信号,例如X01到X07,又怎么让人机显示对应的报警内容呢?
希望懂的人说一下,拜托了。
还有,我想建立一个按钮,用来清除所有历史报警内容,应该怎么做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可以用m,但要设定为16的倍数,如M0 M16 M32等。
每个M点就对应每条报警数据。
清除历史报警你看一下手册介绍
手册的清除历史还是不懂,能不能再说一下呢?

网友B:
可以引用台达人机里面的内部位;
比如PLC的输入端X5导通,就让内部点为1,触发报警
你可以让PLC外部的点直接跟人机内部点建立好链接即可。
一般是选用连续的内部点
【人机内部位点为16的倍数。比如$0.0,$0.1,$0.2,一直到$0.15,从$1.0开始也是如此】
先谢谢分享。能不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你可以用寄存器D,比如D0 的值代表不同的报警内容,当D0为0时无报警,当D0为1时,为电机过载,D0为2时行程未到位等等。PLC内当电机热继电器跳闸触发PLC输入点接通mov k1 d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D 也可以当位来用啊 D10.1 D10.2 你这个用DECO 指令就可以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