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4):
各位好,我想有几个问题与大家学习下:
1.三菱MR-J2S-A系列伺服与QD75P1定位模块接线图,编程内容,有案例最好;
2.三菱MR-J2S-A系列伺服CN1A及CN1B这两个接口的作用,为什么我不论是P,S,T控制模式时,这两个接口都有部分线路要接;
3.三菱MR-J2S-A系列伺服控制电源上电后,主电路要导通是不是需要内部设置什么参数,才能使主电路导通,我不设置时,ALM无输出!
请各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type=mr
答案基本可以在手册中找到;
先研究手册前三章再进一步讨论!

楼主:
好,1楼的版主,等我把前三章研究后跟你再探讨下

楼主:
1楼版主,我想跟你请教下,我按照改图去接线,为什么伺服的ALM无24V电压输出,它驱动不了外接RA继电器呢?我控制电源有电,但主电路始终无法导通?我实际接线就是按照这个图来的,但是无法是主电路导通,困惑,求指点!

楼主:
难道春节过年都回家了?

网友B:
有故障才有输出吧。AL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