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fibus-dp怎么组建网络和通信

楼主(2014-01-24):
cpu 313c-2dp 20台设备怎么通过profibus网络连接起来 连接完成后怎么写通信程序
重谢

网友A:
就用dp线连啊 穿起来就行了 硬件配置下 需要设备的gsd文件 程序上用个sfc14和15就可以了 感觉西门子dp通讯用着很方便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