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川PLC和昆仑触摸屏 存储器值得比较,出现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4-01-24):
已经在昆仑触摸屏设置好了32位读写寄存器D702
当d702的数值和生产数值相同时机器停止工作
但是数值d702的值大于32767时在区间比较指令时出现负的32768
我把d702用DMOV传入D704 当数值大于32767时一切正常能显示999999
一旦用到区间比较指令不管我是使用d702或者d704都出现负值
导致产量设定不能超过32767
一直找手册没找出问题在哪

网友A:
屏的数据格式对不对?

网友B:
你用DCMP 这个指令比较就不会出现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