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4):
          现在我使用松下FPOR RS232接口接一个RS232转485通讯,来控制变频器启停,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能控制变频器启动,写入频率,但是就是不能读出变频器的值,每次读出来的数都不一样,比如我设定频率40HZ然后去读,每次的值都不一样。我试过使用电脑发命令去读,反馈过来的值是正确的。所以说怀疑是松下PLC这里没有设置好,或者程序哪里命令不对。有没有高手对松下PLC串行通信了解的来解答一下。
          现在我设定串口的参数如图,程序也在左边,看高手能不能给点思路,通讯的格式如下
                 0103 30 01 0001 DA CA           01是变频器地址,03 是读的意思, 3001 是设定频率的地址,   0001 读出来数据的字节数  DA CA校验码

网友A:
   可能是那个特殊M键要置位呢。算是个方向吧
QQ76214024

楼主:
是的这个没问题,我用电脑去读,反馈的值是正确的。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3001地址存放变频器的实际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