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SM338的問題

楼主(2014-01-24):
前輩們
請指教前幾天
維修有SM338的Pos-Input的卡
現場是連接編碼器,請問這編碼器在轉動的時候
SM338的燈號是不是也要跟著亮起跟熄滅?
另外程式裡面MW2
請問這個怎麼查他的來源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嗯,有脉冲输入灯会闪。
要查找MW2在程序中的使用情况,可以采用交叉引用或者点击该地址然后右键点击,选择go to。。。。
下载积分:+5(momo0720)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有脉冲输入灯会闪。
要查找MW2在程序中的使用情况,可以采用交叉引用或者点击该地址然后右键点击,选择go to。。。。
請問 大哥
更換模組後 一樣沒有亮燈 這是 為什麼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检查模块前连接器的连接,监控相应端口的数值。
下载积分:+1(momo0720) 热心助人! 好 我在查修 ..

楼主(2014-02-24):
實際狀況回報一下
查修發現燈號實際上是沒有閃動的
但是程式是有接收到的
檢修是另外一個感測器的問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