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hakko v710c如何上传程序?

楼主(2014-01-24):
hakko v710c因老机改造需要添加些开关按钮,无法通讯。上传程序老是受信等待超时。希望能得到各位大侠的指导加以解决!谢谢您嘞!!!

网友A:
你用usb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usb线试试
V710不支持USB,只有V8,S8,TS乃至于将来的V9才支持。
通讯超时大约有以下原因:
1、线缆,线缆的接线图在论坛已经有很多了。
2、通讯参数的设定。
3、通讯芯片损坏。通过对SYS+F1进入系统页面中的端口测试,测试MJ1的RS232通讯是否正常,如果测试不能通过,你可能需要更换CPU基板。
Good Luck~

网友C:
今天上传修改个计时表,各用了13分钟,超慢,
线的驱动没装好也是通讯超时的
你参数那些设好没有,比特率,co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