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怎么用CP1H控制显示位移,现在我用的光删尺,长度为100mm.让它0-100mm,对应该输出1-5V模拟量,在仪表上显示位移量。
  我用的高速计数器0,用A270.00传送到D200,再转换成模拟量1-5v,但后退无法判断出方向。高速计数器0设置为高速增量。人家用的相位差输入,但我试了一下输出模拟量不产生变化。
  请指点,最好带程序。邮箱471547969@qq.com.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iuxinmin于2014-01-25 10:34发表的 怎么用CP1H控制显示位移 :
    怎么用CP1H控制显示位移,现在我用的光删尺,长度为100mm.让它0-100mm,对应该输出1-5V模拟量,在仪表上显示位移量。
  我用的高速计数器0,用A270.00传送到D200,再转换成模拟量1-5v,但后退无法判断出方向。高速计数器0设置为高速增量。人家用的相位差输入,但我试了一下输出模拟量不产生变化。
  请指点,最好带程序。邮箱471547969@qq.com.谢谢!

LZ是想用改变高速计数器0的数据来输出模拟到光栅尺上显示吗?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现在我用的光删尺,长度为100mm.让它0-100mm, 光删尺移动时产生A相、B相、Z相脉冲。用PLC的高速计数器0接收,用A270.00传送到D200,再转换成模拟量1-5v,输出给仪表显示。高速计数器0设置为高速增量时,数值只会增加无法,后退时无法判断。人家用的相位差输入,再转换成1-5V到仪表,但我试了一下输出模拟量不产生变化。高数计数器相位差输入时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用相位差输入方式在A270.00中怎么看不到计数具体数据

网友B:
光栅尺一般是5v 的,你如果直霎接PLC可能会烧坏光栅尺,
需要订制24V光栅尺或加个转换模块或自己用高速光隅自己做个电路

网友B:
要程序找我,可以截个图给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的光删尺,长度为100mm.让它0-100mm, 光删尺移动时产生A相、B相、Z相脉冲。用PLC的高速计数器0接收,用A270.00传送到D200,再转换成模拟量1-5v,输出给仪表显示。高速计数器0设置为高速增量时,数值只会增加无法,后退时无法判断。人家用的相位差输入,再转换成1-5V到仪表,但我试了一下输出模拟量不产生变化。高数计数器相位差输入时不知道怎么用。

确定模拟量输出以及高速计数器设置好了,,高速计数器0   A0.08   B0.09     Z0.03   ,相位差输入是4倍频(输入脉冲的4倍),,用法跟增量没什么区别,你那个A270.00是一个位怎么可以传送的...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模拟量输出以及高速计数器设置好了,,高速计数器0   A0.08   B0.09     Z0.03   ,相位差输入是4倍频(输入脉冲的4倍),,用法跟增量没什么区别,你那个A270.00是一个位怎么可以传送的...

用PRV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