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 Master触控大师编辑时为什么不能满屏?

楼主(2014-01-25):
我在编辑的时候为什么设计的画面这么小?不能放大到满屏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满屏也没关系啊,有些软件设计的就是这样,还有的与你选择的触屏型号有关系

网友B:
可以放大比例吧
下载积分:+1(心只有你)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图片可以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