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5):
论坛里有熟悉永宏plc的大师不?小弟求教用485联多个称重仪表的通讯程序。现用151指令的模式1能连一个表,通讯灯正常,并多一个就不行,请问该用哪个指令?
是否一个通讯口只能和一个表不间断通信?还有接收到的数据怎么处理才能在屏上直观显示?

网友A:
大师都放假了,把通讯表贴出来看看。

网友B:
什么通讯协议啊  如果是modbus 的话 可以用 150指令

网友B:
屏直接读取 通讯存取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直接读取 通讯存取的地址就可以了

通讯存取的值是十进制的,两位数,对应的ascll码才是屏要显示的值。而且有八个寄存器,屏上怎么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通讯协议啊  如果是modbus 的话 可以用 150指令

150不行,只能用151,150的仆站地址没法对应,仪表是没有寄存器的,只有通信命令一一指令应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