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组态王与FX3U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1-25):
现在PLC的422口已经连接一台触摸屏,而扩展口已加装了一个FX3U232BD模板与单片机的通信,除了另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外,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连接上位机组态呢?求大神指点啊
或者是Q系列相关的也可以推荐个型号我,谢谢大家先!

网友A:
3u还可以再加一个串口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