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如何区分STL语句表中3个触点并排写在一起串/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4-01-26):
图片为梯形图
图片为梯形图锁对应的语句表
,求高手指点,图中的 LD I0.1和LD I2.0 A I2.1进行逻辑或运算,然后再串联后面的线圈输出,但是前面的LD I0.0和并联部分再进行串联却未能在语句表中体现,请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但是这里的梯形图明显是有两个部分,I0.0和并联部分进行串联,并联部分再和输出线圈进行串联,两个串联的部分而STL语句表中却只有一个ALD指令,应该还要加一个ALD指令才能和梯形图对应得起来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光用梯形图不行吗?我就不会语句表,记也难记死

网友B:
不能仅仅凭你自己的想象,第一两个回路并联已经表达清楚OLD
第二,并联回路作为一个整体与I0.0之间逻辑关系为ALD
第三,全部的逻辑关系已经表达完毕,无其他的逻辑关系了,仅仅剩下输出了“=”
显尔易见。没不要还要多一个ALD
下载积分:+2(sjm213)

网友C:
如果用300的STL你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
A I0.0
A(
O I0.1
O
A I2.0
A I2.1
)
= Q5.0
努力不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