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差动与集电极开路输入连接

楼主(2014-01-26):
各位高手,我想了解差动输入与集电极开路连接的含义?接线有何区别,在何种情况下用前者,何种情况用后者?

网友A:
一般用后者比较多

网友B:
差动输入(前向+反向)一般用来接收PGU模组或轴卡等输出的双向脉冲信号,
集电极开路(脉冲+方向)一般是接收PLC或单片机输出的单路脉冲信号。
以上两种输入方式须在伺服或步进驱动器上设置好才能使用。
接线方式根据上位机或驱动器具体情况使用

楼主:
PGU模组,轴卡是什么?
差动输入和集电极开路输入还有什么区别,各有何种优势呢?

楼主:
哪位朋友有这个实际案例,可以分享下?

网友C:
差动就是P+ P- 发脉冲是正转 d+ d-发脉冲是反转 双脉冲输出
开路集电极是P+ D+ 接+5V P-发脉冲 D-高电平正转 D-低电平反转 脉冲+方向输出
差动抗干抗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