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平面图纸符号代表问题K-14

楼主(2014-01-26):
如图,K-14是什么柜子?ALE104是紧急照明,那上面这个蓝色 K-14是什么柜子 麻烦知道的老师给讲下!谢谢!

楼主:
http://user.qzone.qq.com/164545468/infocenter?ptsig=w7mXB0
*CQq9IrpjHjlwrZGUZl4r*G**hqRMj-aHZ4fQ_

网友A:
看材枓表和系统图

网友B:
十四号控制箱,输出4KW功率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2014-02-25):
控制柜吧
wananjushi

网友E:
你可是建筑配电图吧?K14就是留的接线头,分配负荷4KW

网友F:
同意6楼,厂房建筑墙面插座之类的临时用电负荷,以及小型用电设备安装所需备用负荷

网友G:
上面是配电代号,下面的负荷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