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7):
有熟悉的没有

网友A:
只要你能找到接头,自制完全不成问题的。

网友B:
同意...這種麻煩的接頭

我都讓廠商賺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能找到接头,自制完全不成问题的。

网友C:
大头转小头的,直接买条小头的电缆就行了,不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头转小头的,直接买条小头的电缆就行了,不贵,

关键是大头是另一个系列的PLC的编程口,
虽然价格高,但原装的质量确实好,使用中通讯稳定,不会出现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不用买原装的,现在质量好的替代的就不错,自己做一条没有问题。没有接头,买一条替代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能找到接头,自制完全不成问题的。

版主能说一下这条电缆的连线图吗?或者CQM1H的编程电缆CS1W-CN226的连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说一下这条电缆的连线图吗?或者CQM1H的编程电缆CS1W-CN226的连线图?

原装的里面是封装了电子元件的。这也就是山寨和原装的差别所在之一。

网友E:
原装有电子元件,是隔离的,非常的安全。不会出问题。

网友F:
CPM1A在台式机上串口能连,接到笔记本串口就连不上。请各位高手指点,先谢了。

笔记本串口连三菱PLC没问题。

网友G:
cs1w-cn226  能说一下这个型号多少钱吗?

网友H:
原装的确实好

网友I(2014-05-20):
线都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