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程序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4-01-28):
欧姆龙:1
7.10 是光眼信号,第一个程序,与第二个程程序,就多加一个常开7.10 ,就不能手动,但能自动。而没有改之前,手动自动都可以的,这是为什么?
我想请他有这个7.10光眼控制,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动怎么把这个信号加上去。
欧姆龙:2
这个M750机器程序
我想让它计数计两下过后,自动停止,然后再启动按钮,0000信号,继续计数运行,这个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0012,0013.0014.是计数光眼,在一个马达带动轴上的电子凸轮正好分布成120度角,启动与每次停下是0013有信号。

网友A:
看了下程序,没有外部IO注释,看得很辛苦;回答你第2个问题:用计数器的常开触点串进启动按钮就得了(看你的程序太累了,只能这样支个招

楼主:
谢谢哦,这个我当时想过,可是不行,意思是:启动两下,再按启动按钮,机器就一直运行23下,(总计25下,现在一运行就是25次)怎么改,还请高手帮忙。

网友B(2014-02-27):
初学者,无能为力!忘谅解!!!

网友C:
欧姆龙:1
w6.14没有手动条件
欧姆龙:2
-取0013信号(加工完了信号) 写出0013计数两次程序 取到信号代替启动按钮0000 (加工完了信号计数25次复位)
时光爱人